CPU插反能烧北桥不?

楼主(2009-12-07):
这两天修了不少片主板都是没有修好的。真郁闷都是全板无复位的。今天有个客户拿来一片技加754针的主板。NB KT800。SB 8237R。他说前天用的好好的电脑昨天不亮了。就自己把CPU拆下了。没拆过CPU拆掉以后CPU插反了。一开机机器就就冒烟了。拿到我这里一看CPU座子烧了个洞。U也挂了我说我看看能给你做好不。U你是换定了。板子给你做下看能好不。
  等客户走了以后就开始把锡炉拿出来。我也测了CPU电路主供电都正常。就是时钟不正常和复位不正常。我先把座子用锡炉给它拿下。做了1个多小时。(就是用论坛上的的方法用报纸盖住其地方只留U口。不过我那锡炉做上去就出的烟特别大。我是用松香水做的。可能不好。或者用BGA专用的焊油就行了没烟还没残渣。我做过后上面的渣子弄了不少时间。我没有那种焊油呀。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做好这后。上U还是不行无复位。测U座还是无时钟和复位。这两天都碰见这种鬼板了。真郁闷(做了半天也没做也。太菜了呵)
  往后还的勤奋学习。努力。努力。努力。
  这样子反插的U能把桥烧了不。。。?

网友:
先自己要排除是否焊好座子 用现成的很有可能有问题 用拆机的应该问题不大 查时钟IC 和IO是否正常

网友:
座子是我自己拆的。估计没拆好吧。一上锡炉为何做过的渣子多不好弄。还有板子上都被纸给烤黄了。不用纸行不。或者也不用松香。行不。就是做出板子有点变型。我做的时候上面用风枪吹着呢。我看论坛上版主用锡炉做的U座都非常好的。我为何做不成这样的。真是郁闷。

网友:
CPU都能装反 ,  用户真是厉害  ..  无时钟无复位  ,  前级呢?

网友:
这样也行。用了多大的力气呀。反着也能插进去

网友:
我查时钟也无输出电压。CPU供电电路输出的核心正常。包括基准电压就是无时钟和无复位。前两片这样的板子也没有修好。

网友:
用户太强了。反着也能插进去。。强呀

网友:
想快速判断座子好没最好买个带灯的假负载,一看就知道。没带灯的只能一个个测了,没复位先看时钟正不正常,有时钟在考虑复位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