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210按开关5,6次才能开机

楼主(2009-12-07):
DELL 1210接适配器无法开机,只用电池时按开关5,6次才能开机?
DELL

网友:
看电流跑到多少再说

网友:
修过DELL机器供电电路中电容老化出现楼主描述的情况,这个时候主板加电会有啸叫声,找到它就可以了

网友:
电容出问题,这个有点不好找呀,请问有什么找不良电容的高招吗?

网友:
电击法~不过不建议用~!像这种现象其实可以先去考虑下开机芯片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