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80v2.0(845PE)修复一例

楼主(2009-12-07):
主板型号: ms-6580v2.0(845PE)
故障现象:不上电
维修经过:检查工作条件 发现无3.3v待机电压
加焊ms-5 故障解决

请看张老图示 ms-5 图片...

网友:
我平时遇到MIS的板都是先加焊MS-X,不行就换

网友:
问一下楼主,3VSB没有你打没打二极体的值哟,有什么变化没有呀

网友:
以前都是换 现在知道还有省钱的方法了 谢谢了

网友:
这板是有这问题,也修过一个

网友:
呵呵,虚焊的情况应该不多见吧?

网友:
貌似 MSI 通病么!

网友:
这种V星的主板开机复位芯片是不是 很容易坏  导制不能开机的现象吧

网友:
以前一般都是换了。基本不去加焊。

网友:
经常看到 LZ 美女 叭——叭——叭叭叭叭叭

网友:
好像我遇到的加焊都没成功过,除了一个肉眼看见有发霉的清洁加焊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