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显示器开机亮3秒就灭

楼主(2009-12-07):
一杂牌液晶显示器开机后亮3秒就灭掉,有时可持续点亮。。。拆开后。高压板内有(嘶。。。嘶)的声音,,忘各路高手指点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高压板响就先换个高压板看看吧

网友:
灯管坏。高压输出虚焊。。小问题了

网友:
高压输出虚焊

网友:
先换个高压板试一试,也有可能哪里出问题然后就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