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31不开机

楼主(2009-12-07):
现在5V. 3.3V. VCCCPUIO .VCC1R2M. VCC2R5A .VCC1R25B .VCC1R8M .VCCVIDEOCORE 正常,无VCCCPUCORE电压.
装测试卡不跑码复位灯常亮.
本人新手为免扩大故障范围上来请教各位,谢谢先.
12月9日
换CPU后VCCCPUCORE处电压有1V输出了.装测试卡开机显示FF复位灯不再亮由CLK长亮.
XD们支下招.....谢谢!
复位灯常亮

网友:
更换1845旁边的那个大滤波电容C683,这种故障我遇到过四次了,都是这样解决的,可能是通病吧,你试试,看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回楼上C683处VCC1R2M电压是正常的1.2V,并且我把C683的220uf换成了470uf.
现在CPU供电的VCCCPUCORE处没电压,测正反向阻值只有几欧姆正常吗?

网友:
几欧不正常吧,但我都是换那个电容好的,

网友:
CPU 电压没出? 看看3205 工作了没 加热下试试 查查 工作条件

网友:
换CPU后VCCCPUCORE处电压有1V输出了.装测试卡开机显示FF复位灯不再亮由CLK长亮.
XD们支下招.....谢谢!

网友:
这机子,我之前发了个贴,换了6250,H4,H8,换了南桥,还有一个MOS管,每次换完情况就变化,到现在还没修出来,相当的痛苦。 现在可触发,电流到0。6,跑码到E1,真的没办法了,高手们也给我看看我该如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