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30笔记本风扇开机转下就不转了,如何改长转

楼主(2009-12-07):
先提个意见:坛友们上传文件一般较大,一个文件要分成好多份上传。论坛下载扣分可以,每个RAR压缩分卷都要收费,未免扣的太多了吧?
一个文件分十份, 全下载下来要100分,晕死,这个合理么?

本来想下载坛里的P30图纸自己研究下,结果十几个附件,每个附件扣十分,分全扣没了,一份图纸也没搞到手。
只能开贴求助了。
我的P30笔记本,现在开机CPU风扇转一会,系统正常后就不转了。之后会一直停转。用上半个小时以上笔记本因为不散热,会特别慢,而且无法正常关机。

请问下坛友们如何将CPU风扇改成长转的?我看风扇是三根线。黑黄红三根。

有知道的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风扇的3根线,1根是5V供电,1根是地,还有一根是反馈,改长转的话我一般都是从硬盘光驱的供电5V拉线到风扇

网友:
我有一台DELL X200也是开机转下就不转了.用到现在还以为是正常的.

网友:
红线变5V ! 就哦了啊!

网友:
我理解的意思就是从光驱或者其它地方取5V电源飞线到风扇的5V线上,不用风扇插座上的5V供电对吧?

网友:
呵呵,最好的办法是跑线找到风扇供电的mos管,然后把D、S两脚短接就行了,不用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