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25的主板,复位,开机问题

楼主(2009-12-07):
一块MS-7125的939接口的主板。是单桥的板子,目测没发现什么问题,上假负载,核心电压1.33,时钟一个1.23另一个2.45.PG1.23,vtt1.23复位电压0V,打u到内存的,u到NB得值正常,内存主供电电压2.48V  辅助电压1.24,6个时钟正常,开机排针电压4.55V,复位排针电压3.26.  PCI A14脚无电压,诊断卡上的复位灯长亮,上电就自动开机,IO是W83627THF   ,因为没有相同型号的IO,没法代换,把IO从板子上焊下来,在加电,还是自动上电,这个IO在这块板子上不参与开机吗?维修MS的板子很少,没经验,请教大家给看看,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传图纸给你  你检测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另外更正下主题,应该是A15脚无复位电压,待机电压3.3V是正常的

网友:
加焊桥吧,不行的话就换桥吧,这板BGA有问题的N多

网友:
桥已经加焊过了,还是无效果的,谢谢热心的朋友

网友:
更换一下MS-6芯片
这个东东容易坏

网友:
MSI的板一般的是防伪芯片 导致的

网友:
对呀V星华硕好多都是专用芯片开机的啊

网友:
这样的一般是桥的问题

网友:
货还没到,到了换好告诉大家结果,谢谢你们

网友:
今天换了专用芯片OK  MS-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