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000连续开关3下才能开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2-07):
HP DV3000连续开关3下才能开机是什么原因?

每次都是这样的!连续按!

网友:
北桥的问题

网友:
怎么说是北桥的问题!依据是。。。。

网友:
有些机器 可能 会 重启 两三次
可是这个型号 还没有遇到过    电源一插上去  就自动触发  偶而要用开关

网友:
LZ按一下停一会在松开试试,看看是不是开关不良了,用镊子直接短接开关针试试

网友:
你的方法我都试试过了! 镊子直接短接 也需要 连续3次才能开机!

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要连续开关几次才能正常开机,明天准备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是的,问题估计是南桥,先换掉连在开关引脚上的滤波电容,不行再换南桥试试,希望你试过之后反馈结果!

网友:
100%的北桥问题,见过N次了

网友:
延时电路出现问题了,加焊南桥吧

网友:
开不了机的时候电流跑多少呀,这现象修了几次,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开不了机的时候电流跑多少呀,这现象修了几次,都是北桥问题
引用 网友A:

按一下就掉电  ,连续按3下 就正常开机拉!!!

网友:
北桥的问题比较大的,我修过ASUS 故障差不多。

网友:
有可能是开机芯片吗

网友:
得先确认清楚哦,北桥最好先不要动。 最后才动。 不然麻烦会很大的。。  得看清电流和诊断卡的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情况也可能说是北桥问题?I 服YOU
楼主可以跑下线路或看下电路图,一般触发电路有问题,注意待机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到底什么问题啊!,   期待等结果!

网友:
结果呢,楼主不行这样的呀,大家都说了,但是不知道怎么修好的,不够义气啊

网友:
待机电路有问题吧 估计是哪个东西性能不良了

网友:
混为一谈 都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