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 2000 通病怪问题

楼主(2009-12-07):
客户拿来是一长二短的报警声,加焊显卡后正常启动,如果用原来的系统就是蓝屏,用PE一进到桌面,机器就自动关机了,难道是显卡坏了??

网友:
天机不可泄露

武汉天涯浪子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蓝屏有可能你做bga的时候电池扣掉!bios的 ide工作模式变了所以蓝屏!还有 关机估计是你cpu散热没上好!仔细检查下!重新换掉硅脂垫!

网友:
进 BIOS 里面 调下SAT

网友:
DV2000硬盘设置缺省的就是NATIVE模式,即通常的IDE模式。不存在ACHI的设置问题,估计这机器还有其他故障,需要进一步的排查

网友:
进系统蓝屏,你要重装一下系统。 如果BIOS里不能改成 IDE兼容模式 话,找个带SATA 驱动的装系统。

这个机器用PE 本身就会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