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器维修一例

楼主(2009-12-07):
今天接一飞利浦的老纯平显示器  一开机 里面哒哒哒 打嗝声音 猜想里面肯定的短路了 拆开一看 里面好多灰 扒开灰尘 据经验 先测量行管 果然击穿 欣喜 立马找一个2527换上 再实验开机 没有哒哒哒的声音了 可是听不到高压哗的一声 只听见 小声的咦声 关机 用手摸行管 烫手 奇怪 莫非高压包挂了? 一般这种机器高压包爱坏 仔细一看 高压包 引脚虚焊的不少 一一焊好 开机 还是没有高压 有咦的声音 坐下来 呵呵 刚才是站着的 然后仔细想 怀疑是不是行推动的问题 再用表去次梁行管的鸡鸡 发现有负压 但是据经验看 好像负压的幅度不是很高 于是怀疑是行激励不足 因为行激励不足 行管也会短时间发热的 于是测量进激励变压器的电压 果然比正常值偏低 再翻过板子来看 有两个电阻串联在一起 有一个220的电阻颜色好像不太对 于是赶紧拆下来 一测量 果然阻值变得很大 然后在料板上找一个一样的 安装好 一开机 哗的一声 高压出来了 呵呵 我都不用看 知道好了 一看 果然好了 这个机子是由于这个行激励电阻阻值变大 导致行激励不足 引起的行管开关不足而发热引起的 好 说完

网友:
以前修107系列的行激励供电的那个180欧姆的电阻倒是经常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