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7):
有的时候碰见场管 不知道是N 的还是P的!大家有没快速诊断办法!还有 好坏之分!
还有场管 有的是 2个控制G 我一看到这样的就头大!有没好的方法大家说说!
方法

网友:
那是双MOS管 你看是在那里, 地方不一样 一般 主供电的都是D级相连 下管的S级接地 上管的S级和下管的D级相连 G级是控制 一般是一个脚 别的脚 有的是三个 S 不一样的 需要用表来判断

网友:
我是新手 判断的 不知道对不对 呵呵

网友:
大学里学过模拟电路的就好办,没有自己买本什么二级管,三极管,场效应管(MOS管)都有原理,功能等看过你肯定有收获,想看图看明白点再去买本大学的电路基础,数字电路,微机原理类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