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61GX-M7复位灯常亮维修

楼主(2009-12-07):
前两天在此版块写了个贴求助,感谢大家的回复.经过仔细检查,为无时钟引起的故障,由于诊断卡的时钟亮的时候与不亮的时候区别不大(诊断卡有点问题,可能是限流电阻太大了,改天换了它).时钟芯片是ICS952018,经查1脚,48脚等电源都有,唯独33脚的电压无,经查为外围一三极管损坏所致.贴片代码为W04T,更换后修复.

网友:
是不是那个QN23?

网友:
应该是时钟的PG没有送到引起时钟IC不工作

网友:
是的,正是那个QN23,那一堆元件 的标号在PCI1座旁边了,这个电路和精英SF2-V22的一样。更正一下,那个元件 的标识为W04,没有t.33脚为VTT -PWRGD/PD#*信号.用二极管档实测该NPN型三极管BE结只有0.14.表明已经损坏.更换后OK.

网友:
大家又没有时钟芯片电力图拉~~1能与小弟共享下嘛,不胜感激。

网友:
大家又没有时钟芯片电力图拉~~1能与小弟共享下嘛,不胜感激

网友:
楼主有时钟芯片ICS952018的电路图吗。维修过程中关键是怎么知道33脚电压是有多少才正常呢?这个不好把握呀。总之修好这块主板是不容易的。

网友:
作为控制信号,只有高电平,低电平和高阻之分,芯片的供电只有3.3V,那你说他的控制电压最高是多少?然后,每个芯片资料中,都会注明芯片信号使能的电平是什么,比如说:RST复位控制,如果在它上面加一条横线,说明他是低电平有效,如果没有,一般为高电平有效,这需要相关的电路知识来分析.不过有些芯片也是没有明显区分的,这里就要通过它的外围电路来判定了.

网友:
他的BE处电压正常为多少LZ可以说下么?我也在修这块主板。。。  还没有好

网友:
明天中午给你详细的回复,今天晚上没把书带回来.

网友:
33脚正常工作的时候应该有3.3V,在QN23上C极应该有3.3V,E极好像是接地,中间那个引脚是C极,明天中午我把电路拍张照上传,你到时来下,13点左右会完成.

网友:
相机没有电了,只好用摄像头分开照了几张不同位置的图,不是很清楚,但应该可以凑合着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