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超锐K431电流跑0.48

楼主(2009-12-07):
今天接到一台清华同方 K431待机电流正常能开机电流跑0.48停止,拆机看供电都正常,请问这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问题

网友:
6100坏了,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多谢两位的帮忙,我加一下试试看

网友:
90%重做北桥会好,10%需要换北桥了

网友:
如楼上版主所述,一般加焊北桥就好,不过返修的几率这个本也比较大

网友:
通病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