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苹果笔记本摔过点不亮

楼主(2009-12-07):
今天接到一台苹果笔记本通电点不亮,没看到哪有型号,南北桥CPU全点了白胶,CPUT5600的,不是屏上部份的问题,键盘大小写灯也没反应,据客户说是从床上掉地上就开不了了,这一般会摔到哪,测试卡在路上,也看不了跑码没有,这是网上找的图,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
谁能看了这个图片就知道你摔到哪里了  就真得是神了!  摔的机器 先根据外观看着地的部位 再查主板相对的部分,大多会BGA断线  轻者脱焊 或者就是把某些小芯片摔跑了

网友:
你讲的也不具体啊。。  是不是开机右下角常亮白灯呢  。?

网友:
我遇到过CPU掉点的,SONY主板,苹果没遇到过,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脱焊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建議樓主看看北橋錫球是否發生crack,這種情況下一般是北橋Crack的機率較大,嚴重的也會掉點

网友:
你好你是哪里的,我们公司能修苹果本哦,需要的话联系我QQ791301658

网友:
这种情况看咯电压上全的话!那就是大的BGA坏的

网友:
呵呵。 压 显卡,北桥, CPU。 开机试试。  我秀过几台苹果。 都是显卡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