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到一片939的主板,集成和加独立声卡都没声音,没思路了

楼主(2009-12-07):
接修到一片939主板,集成声卡和独立声卡都没声音,此板好像SATA口也用不了,南桥威盛VT8237R,独立声卡也是新的,没思路了,请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
不会是南桥挂了吧

网友:
建议你把集成的声卡都拆了,再上独立声卡试

网友:
南桥晚上加班换了,还是没声,没思路中。。。

网友:
量下声卡通南桥的信号啊,,,,等等,,,

网友:
把板载的声卡芯片拆了在装独立的看下

网友:
把集成的拆了。看是不是短路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加usb声卡。好多这样的机子,除了没声音都正常,加独立声卡也没声音,干脆换usb声卡,基本都能解决

网友:
如果是品牌机的话,是不是得加几个帽呀····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是没找到声卡的硬件还是 单纯的没声音。
如果没找到硬件。查声卡芯片与南桥的线路
如果是单纯的没声音。多半是输出的线路问题,注意有2个帽子。
最后别告诉我你的喇叭坏了。。。。。祝你的板板能早日听到声音~

网友:
跳线很重要的

网友:
试过没跳线也会没声音的,要把主板集成的声卡禁了独立声卡才有声音。

网友:
如果 连 SATA  不能用 ,建议刷BIOS, 不行就是南桥,

如果SATA能认了, 还要分清楚 你的PCI槽 是几个,可能是其中一个不能用, 如果全部不能用 换南桥,

如果一个就建议量一下PCI的工作条件。

还有主板上会有 声卡跳线帽,有些主板 不插也不会有电压。

还有的就是 独立的声卡或集成的,你是认到了设备没声音 还是根本没认到,如果是没认到 看BIOS里有没打开,有些主板的BIOS是屏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