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代码D2故障

楼主(2009-12-07):
两块七彩虹的主板(断剑C.A770 Ver1.7),问题分别是:
1.加诊断卡,开第一次卡显示NO-CPU,并了,再开可以正常点高显示器。

此时点关机排针,复位灯会亮。并且关不了机。

2.诊断卡代码D2,不知道如何下手。

请各位大哥们给说说,小弟新手。

网友:
比较新的板子,还没有发现什么通病
第一,对于时好时坏的故障,先要查的是板子上的BGA元件是否空焊。如:南北桥 U座
第二;D2的板子估计是没有过内存,具体要看代码变化过程,你的是一通电就跳D2呢?还是有个变化过程

网友:
不是脚座信号有问题就是BIOS问题,,,,,刷下BIOS看下吧、、、、

网友:
看下内存 在不行就刷个BIOS

网友:
内 存 的 基 本 工 作 条 件

网友:
测一下内存基本工作条件

网友:
比较新的板子,还没有发现什么通病
第一,对于时好时坏的故障,先要查的是板子上的BGA元件是否空焊。如:南北桥 U座
第二;D2的板子估计是没有过内存,具体要看代码变化过程,你的是一通电就跳D2呢?还是有个变化过 ...
引用 网友A:

D2的板子,不是一通电就跳到D2的。D1到 D2前面代码不记得了,反正有个过程。

网友:
就 是 内存问题

网友:
内存电压都正常某丫

网友:
关不了机 会不会是开机电路有问题呢

网友(2010-04-06):
开机黑屏,,,诊断卡直接显示D2,,什么问题呢,,内存供电都正常,,,,换过内存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