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9-12-07):
兄弟们,求教!

AM2单桥主板,上电后检测卡复位灯常亮,

开始内存的供电电压0.75V,换了个RT9602,电压恢复正常1.8V.可还是不跑码

测量PCI A15脚电压仅0.2V,CPU电压除了复位0.3v.时钟电压无~~~

哈哈,素小弟无知,明天我截个主板的图,我在主板上找时钟芯片竟然没找到,望大家帮忙看看!!  明天见图!=====怎么传图??

网友:
测量以下 桥旁边 或者背面的。。电容是不是为 00      要是为00  都是 桥挂了。或者为001 都是 桥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到这个值的问题我想起来了,一般845主板北桥上的电容,有的值仅05,是不是桥挂了 ?

我有好多主板都是修来修去,发现桥上的电容值很低,就放弃了~

网友:
我昨天修了块板,测量桥上的电容才5欧,于是就去找那里短路了,结果全找遍了都没找到,于是硬着头皮点了一下,结果跑数了。。。

网友:
现在的新型主板主芯片的阻值都很低的,近乎于短路

网友(2010-02-08):
桥被我弄挂了,郁闷。。。。。

网友:
我家里好多主板,有的不知道到底从那里开始修起了,原理都知道就是不会运用,那个高手指点下

网友:
查查,桥供电,多办是桥挂,时钟芯片在桥内

网友:
看看桥是不是很烫手!

网友:
哥们,我保证5欧不一定是短路,你好先看一下有没有哪里供电有问题或者元器件损坏的,要查的,不要急着下手,想好了慢慢做~~~

网友:
NV芯片组 找时钟芯片。。要被人鄙视的 。。。初级维修员。多努力啦!

网友:
我记得我学主办的时候 去问这个 要挨骂惨的

网友:
先确认各组电压,

网友:
换桥吧!桥坏了! 1# 硬盒红塔山

网友(2010-04-06):
换桥吧!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