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碰到一个奇怪的事?

楼主(2009-12-07):
19液晶显示器换过灯管之后就变成白屏了,测量电压一切正常。就是白屏,不知道怎么样弄了,高手们帮忙/

网友:
用 通用驱动板点屏,查屏线,屏电路,

网友:
原因很简单,你把屏搞坏了。。。

网友:
为什么说换灯管有风险,这就是这样,不然换灯管的手工不会那么贵

网友:
换灯管高风险,千万要小心丶在过细查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丶可能屏搞坏了丶

网友:
我也没换过!!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我也想动手换一下!!怕怕!!

网友:
就是换灯管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另外你看一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如不是一般情况都是屏坏了,

网友:
搞坏两个,都是赔了300元

网友:
拆屏的时候估计把排线搞断了,本人就犯过这种错误.飞线飞了好长时间才弄好

网友:
呵呵大搞维修都小心点,这些都让客户看笑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