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的一些机子 给大家分享下 谢谢 (转)

楼主(2009-12-07):
最近修的机器!
由于时间关系,只简要的写下维修结果,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可以做做参考!
最近修的一些机器
1、HP NC6000,电流到0。3多掉电,加焊CPU VCORE芯片开机正常,键盘又无作用,后来查到声音线有些腐蚀。清除后故障排除

2、HP NC6000第一次开机找不到硬盘,重开就能找到,有时候按住硬盘也能找到,换了接口无效,后来发现CMOS电池没电,换了CMOS电池故障排除。

3、HP NC6220开机后有时候在滚动条死机,有时进桌面鼠标不能动,按住硬盘那块就能用了,后重新换南桥OK,后发现敲下键盘还会出现花屏,死机,更换里面的内存槽后OK

4、HP 2800有时候开机循环跑马,有时候好像是在A0那循环,后发现是内存槽问题,加焊后OK

5、ACER 3680电池不充电,电池一点电都没有,之前是接上电池后大电感上有9V电压,用示波器看大电感上有波形,表明充电电路是正常的,可能电池出了问题,后换上另外的电池测试,确实是电池问题

6、DELL D600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08A,查到是RUN电压没出来,后发现打开RUN电压的控制信号有问题,这个控制信号经过一个双MOS管后再去控制RUN电压,这个双MOS管其中有一个坏了,找不到相同的双MOS管替换,找一个单MOS管改上去后开机能正常显示。

7、IBM R60E有时候不触发,有时候开机不亮,加焊H8后OK

8、IBM X41开机电流到0.7A,CPU RST有,不跑马,SMBUS无波形,后对BIOS电池放电后OK

9、T40待机电流0.03A,触发掉到0A,查3,5V,1.8V,1.2V,15V均OK,于是换TB62501后OK。

10、华硕Z9100不触发,查+V3.3SUS, +V1.5SUS, +5VLCM, +2.5VREF, +3VALWAYS_M正常,RTC RST3.3V正常,测32.768K晶体电压,一端为0.90V,另一端为0.11V,先换南桥,换南桥后发现有时候能触发,有时候不能,查到PM_PWRBTN#开机键按下时有3.3V到0V的跳变,PM_RSMRST#有3.3V,S3,S4信号不出来,于是再换了一只南桥,这时把C225也一起换了,发现有些腐蚀,再开机每把都能开启,接上触摸板排线,发现跑0C,断开就能跑到开机,后发现时触摸的排线脏了引起的,该机的+5VO是在触发后才有的,触发前有的电压前面已经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