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45PL-S3E复位灯常亮维修

楼主(2009-12-08):
目测打值没有问题,上电复位灯常亮

按供电 时钟 再复位的维修思路先测内存供电,正常

再测总线供电正常

测北桥供电 正常

再测CPU供电正常

供电都正常后,再检测时钟,测PCI 时钟【B16脚】无时钟电压

板上时钟芯片为ICS 954148AFLF

首先测时钟供电,供电正常

再测时钟芯片旁边的电阻有1.1V左右电压

再测另一个电阻时,无电压

既然时钟有些有输出有些又无输出,所以判定时钟芯片损坏,在料板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一样的时钟芯片,找到了一个类似的时钟芯片,型号为ICS 954148AF,后面差两位LF,也不知道行不行,决定装上去试一下。

拆下的时钟与换上去的时钟特写

换好后上电测试时主板测卡跑E3,于是又刷了个程序后,跑码正常

显示器亮机

后来怕出问题又装上系统测试了一下,完全正常

图中有两张网上,一张是主板集成的一张是PCI,两个网卡测试都正常

总结ICS 954148AF在GA-945PL-S3E主板上能完美替代ICS 954148AFLF,至于在别的板上能否替换还有待实验。

网友:
连时钟都有的换

网友:
利害哦。搞维修真的要有一定思路。心思要细才行。

网友:
好厉害,我看懂了

网友:
时钟供电怎么测的?
测哪里?
谢谢

网友:
时钟IC我还很少找到换的,型号太多太杂了

网友:
楼主修主板看来是成熟了。思路都成型了。时钟芯片好多时候都找不到一样的。又不好查得。比较难

网友:
楼主搞的图文并茂 借鉴借鉴

网友:
又赶上大作了。看你量机也已到了秒杀了

网友:
真是好东西呀!又学了一招,原来还真不知道!

网友:
楼主真厉害,维修思路太清晰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维修的思路是先查供电,再时钟。巩固学习了。
据说时钟芯片损坏的概率是很低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如何判断时钟旁的2个电阻的,然后判断时钟IC坏的,时钟芯片周围电阻太多了
谢谢

网友(2010-01-09):
楼主真牛,我这儿也有一样的板,但是没有内存供电,CPU供电,

网友:
为什么有些复位灯亮了以后,CPU 内存供电会无呢?意思是按复位键,或都主板故障时,CPU内存都无电,到底是先有复位还是先有CPU 等的供电呢?请指教一二

网友:
我想问一下。PCI上的B16的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啊!

网友(2010-02-28):
前几天也修了一个这样的故障,同样是去北桥的时钟没有,就这几路没输出,其他几路有时钟输出.换了时钟芯片还是不行,刷BIOS也不行.呵呵

网友:
楼主 你测总线供电的时候,边上还有两个三极管还是场管的,你是怎么判断哪个是总线的供电?这有什么诀窍吗?

网友:
值得学习,但我有一块技嘉GA-945GCM-S2L的板无cpu核心心电压,请楼主指点下,从那查起呀

网友:
思路学习了。有图有字谢谢了。。

yzz163 -2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厉害,,佩服

yzz163 -2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2010-03-31):
受教啦,楼主多发这类的贴,谢谢

网友:
思路清晰,图文并貌,让我这个新手一看就知道步骤,谢谢分享。

网友:
3E刷BIOS就好了?

网友:
楼主真的是很厉害呀

网友:
高手,太好了,思路清晰

网友:
今天是看楼主的第二个帖了,真的很经典,值得学习!顶!!!永远支持楼主!

网友:
先顶一下    必须滴     好人呀      难得的好人
楼主 这个问题我发现是通病    相同处理方法  可以??

网友:
如果基地里的高手在有相机。。。等等。。。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都发像凤城楼主这样图文并茂的维修经验,那我们这些菜鸟就大大受益了,顶啊

网友:
算你好彩,这个都给你找得到,不过加精似乎没有必要

网友:
不错, 修了这么长时间的主板,也没换过一个时钟芯片

网友:
碰到时钟  我没得换      烦

网友:
第一次看别人修时钟,楼主太牛。

网友(2010-06-04):
我是新手  想问问  你量那些电阻有无电压知道时钟又问题  怎么判断  辛苦一下

网友:
还又一个问题  主板跑E3为什么要刷程序

网友:
其实,主板的时钟是坏得很少的。

网友:
终于看懂了。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不错 楼主讲解的很详细 我的疑问有一点  时钟芯片工作的条件是什么?难道只有供电就可以了么?是不是还得有些别的信号什么的吧!

网友(2010-11-08):
回复 网友B:

一般芯片的供电脚会比较粗,而且接电容或电感,而且你也可以查芯片的PDF文档呀,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