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板买多高的775针的CPU(又便宜又通用性强的)

楼主(2009-12-08):
如题 修板买多高的775针的CPU(又便宜又通用性强的)?是维修775针主板用的,要通用性最强的那款。
cpu

网友:
应该是赛扬D 2.53 CD326吧.最便宜啦.
通用性还可以了

网友:
我用P4 631的U 一般的板都可以点的
CD一般不支持G31后的主板了

网友:
90NM的单核赛扬就可以了,修双核的话就买800外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