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卓冒返修台的温度设定

楼主(2009-12-08):
搞维修的都知道,桥和显卡主芯片的锡球有加铅和无铅2种,对温度的要求也不同。
有铅的桥温度在220度保持30秒可以充分融化,无铅的温度在240度保持30秒可以充分融化。
欢迎讨论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这也是一条经验啊,谢谢楼主

网友:
我自己用的就是的返修台。有铅上面230,下面温度260,无铅上面245,下面280。上面离芯片远点的,下面离的比较近的,这样做芯片不会被烤坏的。共调了5个温区。

网友:
不同的BGA返修台的温度设定应该都不一样,我的这个是3温区的那种。大家可能看看它的温度设定是不是合理

网友:
我今天试了下 在260度 保持40秒无铅NF4桥 直接挂掉,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