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我菜,请问这内存此等情况是怎样的坏法?

楼主(2009-12-08):
颗粒型号:HY5DU56822AT-D43。
据了解,双面DDR的第一面与第二面在RST测试里是根据容量来分隔的。
由于我用了一条128的内存来带,所以我现在这根内存的分隔在256-384以前是第一面?384-512以后是第二面?
按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两面都有坏?而且第一面的第一颗也出问题了?

网友:
只第一面的第一颗坏了,其余的是接触不良或开焊

网友:
贝版 他的引导母条这么是这么个长相

。。。。。。。。。。全飘红了晕!

网友:
检测的时候都是一闪而过的,所以照片上的128M的母条没有问题的。

网友:
128M条没问题的!我是按了Pause再拍的!谢谢解答~~
不过我还没时去修间修,呵呵

网友:
那送我研究研究

网友:
从测试结果来看排阻虚焊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换了一颗从金士顿上拆下来的HY5DU56822BT-D43上去~~
到认内存的时候就定格了~~
晚点再换回原来的看看怎样!!
乱搞搞死

网友:
版主是怎么知道是第颗坏了的哟  教教我们

网友:
那个第一个  0  就是代表 颗粒的第一个!
所以第一是坏的
其他都是 正反面 4  6损坏 或者 虚焊

网友:
前几天搞好了个256,这次没办法了!
修不好了~~当练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