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几分钟自己断电了[已解决]

楼主(2009-12-08):
一块7彩红/7300GT 之前花屏换了两颗现存好了,现在出了这问题断电,主芯也加热过,问题一样... 现在以拆开主芯准备重置珠球试试,现在还没完工,明天的事了...

故障点:GPU重新安装后OK

网友:
上个图片来说明一下,这样有利于大家对你的帮助

网友:
怎么样修好没有?

网友:
正在等待楼主结果,大家不要着急,发现灌水一律严惩

网友:
今天重植下珠珠就OK了,在日常修显卡大部9成都是主芯的事来的,问题还是温度不理想。希望大虾们提供下曲线来看看,只要的是曲线之间的时间。。。

网友:
向楼主致敬,提出问题到问题结束,无论修好或没修好都有一个反馈,这样大家都有一个明了的答案,太多都是提了问题就没了踪影,让大家猜测,极度抓狂

显卡修好了:》》弟兄的心情可以理解,凡是符合版规有头有尾的帖子一定加分

网友:
是不是要考虑散热啊  我以前修到过这样的显卡  结果把硅胶重新涂了 换了风扇就好了   反正保修期内没找过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过两次了,不行.估计里面可能有些杂物吧<猪油>主芯到一定的温度时才造成短路电源保护吧

网友:
呼呼··我的7300也是断电····看来可以试下值珠··

网友:
猪油是一部分,另一部分个人认为可能是GPU工作后,发热,锡点和焊盘或者GPU松脱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