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F1723型号的灯管为什么共用一条低压线?

楼主(2009-12-08):
手上有一台HP F1723型号的液晶,看了一下,好象从灯管出来就是2条高压线,1条低压线,请问,如果要换灯管,要如何更换?如果要换高压板呢?
更换

网友:
好象从灯管出来就是2条高压----里面是两条灯管财会用3根线,你猜出来就知道怎么换了

网友:
那我们常见的4灯高压板不是也是有两根灯管吗?引出来的是两组线高压和低压线啊,如果我要换4灯高压板给他,那3根线(2条高压线,1条低压线)怎么分成4根线(2条高压线,2条低压线)呢?

网友:
那是叫四灯大口的,只不过是省了条低压线,能转成四灯小口,

网友:
高压线两根灯管各自独立,二灯管的低压侧用一根连在了一起

网友:
因为两个是共用一个低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