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暗屏时,主板有几组16V到高压条?

楼主(2009-12-08):
接到一R50E,暗屏,试了下灯管,能亮。也没多想就以为是高压条坏。后换了条正常高压条。故障一样,有点晕了。量了下屏线到高压条接上的电压,只有一组15.8V。以且修过一台联想的本子,量过应该有2组16V的电压。不知IBM是不是也是一样,本人是刚学这一块,请不要见笑。请高手指点下!在线等

网友:
供高压板一般一组就够了。15.8V是可以点亮高压板的。 你查主要的供电。  VCC、ON/OFF、GND是不是正常

网友:
一组就够了?谢谢楼上的,我去查下其它的

网友:
3.3V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