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用DELPHI写的U盘免疫程序

楼主(2009-12-08):
  最近,在学习DELPHI编程,写了个磁盘免疫的程序,就是给每个磁盘建立个Autorun.inf目录,在该目录里放一个WIN下不能访问、删除的文件夹(但DOS下可以),就可阻止此类病毒的感染了。没啥特别的地方,只是做成了能在WIN下运行的程序,操作简单点。

网友:
也想学编程,但不知道从何学起

网友:
我也是边看书,边学习做程序。这个是为 家电控制器 的上位机做准备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5605-1-1.html

网友:
编程我不会,余管的病毒免疫方式很不错。

网友:
不错哦,应该比较简单,生成一个特别的目录。

网友:
今天有空把原代码整理了一下,发上来。大家可看看,其实delphi编程(小软件)是很简单的。
unit Unit1;

interface

uses
  Windows, Messages, SysUtils, Variants, Classes, Graphics, Controls, Forms,
  Dialogs, StdCtrls;

type
    TForm1 = class(TForm)
    Button1: TButton;
    Button2: TButton;
    Button3: TButton;
    ListBox1: TListBox;
    Button4: TButton;
    Label1: TLabel;
    Label2: TLabel;
    procedure FormCreate(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Button2Click(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Button1Click(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Button3Click(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Button4Click(Sender: TObject);
  private
    { Private declarations }
  public
    { Public declarations }
  end;

var
  Form1: TForm1;

implementation

{$R *.dfm}

function get_drives():tstringlist;   //获取磁盘
var
i:integer;
n:integer;
a:tstringlist;
begin
   a:=tstringlist.Create;

   for i:=65 to (65+25) do
   begin
      n:=getdrivetype(pchar(chr(i)+':\'));
      case n of
         drive_removable:
            a.add(chr(i)+':\(移动硬盘)');
         drive_fixed:
            a.add(chr(i)+':\(硬盘)');
      end;
   end;

   result:=a;
end;

procedure TForm1.FormCreate(Sender: TObject);
begin
   listbox1.Items.assign(get_drives());
end;

procedure TForm1.Button2Click(Sender: TObject);
begin
   application.Terminate;//退出程序运行
end;

procedure TForm1.Button1Click(Sender: TObject);
var
   i:integer;
   s:string;
begin
   listbox1.Clear;
   listbox1.Items.assign(get_drives());
   for i:=0 to listbox1.Items.Count-1 do
   begin
      s:=copy(listbox1.Items.Strings[i],1,1); //得到磁盘名
      winexec(pchar('cmd.exe /c md '+s+':\autorun.inf\'),sw_hide); //建立AUTORUN.INF目录
      winexec(pchar('cmd.exe /c md '+s+':\autorun.inf\免疫..\'),sw_hide);//建立畸形目录
      listbox1.items.Add(s+':\  免疫成功!');
   end;

end;

procedure TForm1.Button3Click(Sender: TObject);
var i:integer;
    s:string;
begin
   listbox1.Clear;          //清除列表
   listbox1.Items.assign(get_drives());            //装入磁盘
   for i:=0 to listbox1.Items.Count-1 do
   begin
      s:=copy(listbox1.Items.Strings[i],1,1); //得到磁盘名
      winexec(pchar('cmd.exe /c rd '+s+':\autorun.inf /s/q'),sw_hide); //删除AUTORUN.INF目录
      listbox1.items.Add(s+':\   解除成功!');
   end;
end;
procedure TForm1.Button4Click(Sender: TObject);
begin
  listbox1.Items.assign(get_drives());
end;

end.

网友(2011-01-18):
今天弄一个U盘,顺便整理一下,其实就是两句DOS命令:
g:>md g:\autorun.inf\autorun.inf\免疫..\    (建立畸形目录)
g:>rd g:\autorun.inf /s/q  (删除顽固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