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VM跑D3···

楼主(2009-12-08):
芯片厂商 nVidia
北桥芯片 Geforce6100
南桥芯片 nVIDIA 6100/410
  这台机子是客户送来的··说在家里自己拆开风扇就开不了机了··
  测量主板主供电1.4V  南桥供电1.5V   北桥1.1V  内存2.5V  1.3V
``开机跑D3  内存槽也清洗过··内存换过··还是跑D3《不是一开始就跑D3 是先跑别的码最后跑D3不动了·》
  北桥严重发烫··供电管确定是好的··
           求师傅们指点指点···
谢谢
··会不会是北桥OVER了··?

网友:
查NB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在U假上打下阻值……清洗NB——换NB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供电1.1V应该是正常吧···

网友:
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把北桥加焊试试。

网友:
客户自己拆风扇肯定是动作大震动主板 估计NB空焊了

网友:
``````````哎·
用风枪搞了下桥··
现在是复位灯长亮了···

网友:
你这个北桥1.1应该不对  一般是1.2 1.5  你换一个管吧
应该好使

网友:
北桥虚焊了

网友:
应该是供电管的问题   供电偏低

网友:
你这块主板 要  上CPU 才 不会发烫, K8一些主板 北桥如果侦测不到CPU 就会发烫,

如果 上了CPU 还发烫, 现不要判断桥坏, 看是不是散热引起的, 先修 不过内存,

量内存的时钟16,17,75,76,137,138脚电压在0.7V到1.3V左右, 系统管理总线91,92脚电压在2.5到3.3 V

还有1脚的 VREF基准电压 1.2V

然后刷BIOS, 上CPU量一下 内存到CPU座的AD线 有没有问题

最后不行换北桥~

网友:
北桥供电1.1V就不正常,正常是1.25V,如果北桥供电上管的滤波电容起鼓或失效会导致RT9202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