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你们都使用什么型号的通用驱动板

楼主(2009-12-08):
现在你们都使用什么型号的通用驱动板

网友:
我用乐华的 RM3251的通用板  还可以

网友:
你用什么样的编程器,程序都全吗

网友:
2025很通用,也很好用。

网友:
关注中...正准备上一些维修用液晶配件,点屏,不知道买那个产品和型号.望老鸟们多给些见意!!谢

网友:
通常情况下屏闪是不是高压条坏了啊

网友:
乐华 2025 通用性很强.

网友:
鼎科的2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