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 跑码 51 0E 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12-08):
该机一开始时还能正常开机进桌面,开机后2分钟自动断电,之后就不断重启,诊断卡跑51 0E, 电流0.5,  开始以为是3205的问题,于是换3205,结果换了还是一样。于是再实测CPU电压。为0.97V,现在请大家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检测卡51是内存,0E是CMOS芯片及电路

网友:
加焊板载内存

网友:
电压0.97V正常吗?我好像记得这个机器的核心电压是1.3V左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板载内存的。我拆了内存以后跑的码不一样,说明不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