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电阻如何计算!

楼主(2009-12-08):
有个色环电阻烧掉!
颜色为:黄,蓝,灰,金,黑
去找别人买,都说第三环灰色是错误的!
而且最后坏黑色又是温度的!
怎么算出改电阻的阻值?该电阻是按照4环来计算还是5环来计算?

网友:
chinafix专用色环电阻计算器(珍藏版)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B%B7%2B%BC%C6%CB%E3

网友:
看用到那里了,如果是电源里的绝大多数按四环计算,即表示阻值的只有前三环。第三环灰色不可能,阻值那么大的电阻没有生产的。

有些教程里的东西只能参考,世界很大,不同的做法自然会有。

网友:
看用到那里了,如果是电源里的绝大多数按四环计算,即表示阻值的只有前三环。第三环灰色不可能,阻值那么大的电阻没有生产的。

有些教程里的东西只能参考,世界很大,不同的做法自然会有。
引用 网友A:

是液晶显示器电源适配器里面的电阻!
如果按4环计算!是不是就可以把最后坏黑环忽略,直接用前面四环来计算?那么阻值应该就是0.47没错吧?
而且我如果直接更换4环电阻,不去考虑黑环的影响,这样应该OK吧?

网友:
黄,蓝,灰,金,黑,按5环考虑到话,前4环代表阻值,代表数值:4,6,8,0.1,即468小数点向左移一位,或468×0.1,46.8欧姆。不知道你的0.47是怎么来的。

网友:
黄,蓝,灰,金,黑,按5环考虑到话,前4环代表阻值,代表数值:4,6,8,0.1,即468小数点向左移一位,46.8欧姆,或468×0.1。不知道你的0.47是怎么来的。
引用 网友A:

0.47我是用4环的方法来计算的!有效数就取前面两环而已!
了解了,谢谢!

网友:
色环电阻计算器 这有5色环算法 照颜色点就OK

网友:
黄,蓝,灰,金,黑,按5环考虑到话,前4环代表阻值,代表数值:4,6,8,0.1,即468小数点向左移一位,46.8欧姆,或468×0.1

网友:
还是有计算器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