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769-KD一条水平亮线如何维修

楼主(2009-12-08):
我单位有几台方正FG769-KD显示器,开机一条水平亮线,测量场输出TDA4863AJ各脚电压(与没有故障的显示器相比较感觉也正常)都是1脚12.13V,2脚-9.79V,3脚11.78V,4脚-11.88V,5脚-0.20V,6脚0.57V,7脚0.57V,因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维修了,请各位高手给与指点,谁有图纸能给上传一份么,谢谢。

这两天把买回来的TDA4863AJ换上后,10多台显示器都工作正常了,只有一台上部图像有点压缩,抽时间再查查是哪里的原因。谢谢各位同行的支持和帮助。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一下输入端有否锯齿波,有就换tda4863aj,这个块子很容易坏的。

网友:
为了更快更好的传输,减少错字,直接给你资料图片,图片可以放大不失真。

网友:
先补焊 ,  不行就换IC . .

网友:
我把正常显示器上的TDA4863AJ换到故障机上,故障修复,看来是TDA4863AJ损坏造成的,等买来新的芯片换上看看,在这里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

网友:
场块和供电。

网友:
应该是虚旱问题偏多,加焊一下可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