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D2-TM/S不跑码

楼主(2009-12-08):
华硕P5SD2-TM/S不跑码,CPU,南北桥供电都正常
BIOS也刷过了
诊断卡上RST灯过两秒钟就闪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
高手指点下

网友:
RST灯闪一次就是复位一次,说明主板在重启

网友:
主板自动重启毛病出在哪个地方?

网友:
换I/O 试试吧

网友(2010-01-08):
量复位正常吗,闪灯时复位有变化不

网友:
呵呵,看是不是cpu pg也在闪

网友:
很可能是I/O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IO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