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3D动画 适合长时间拷机测显卡

楼主(2009-12-08):
整个文件只有100多K  带声音  效果不错~

网友:
有机会试一下,如果好用加分给你

网友:
我下载试了下   对系统资源有点浪费
效果还凑合 ,启动时间稍长
不即时 程序运行完后,,退出到桌面,系统
有停滞的感觉

网友:
附一个 自动启动 无限时的  显卡3D测试软件
说白了其实是一个 3d很好的 3d屏幕保护 ,
以下是下载链接 ,不保证没病毒,请查毒使用
http://www.gougou.com/search?sea ... pattern=0&xmp=0

网友:
有病毒大家用的时候也要下的

网友:
我下载试了下   对系统资源有点浪费
效果还凑合 ,启动时间稍长
不即时 程序运行完后,,退出到桌面,系统
有停滞的感觉
引用 网友A:

恩 我也发现这些问题了  当时为了测块显卡   没别的软件 只好先用这个烤了一天的机  呵呵~

网友:
我收藏了一个更小的,才60几K

网友:
有效果么 ?

网友(2010-01-11):
晕。这种软件到显卡超频的论坛里大把呀。我自己用的是FurMark,选中间的极限折磨模式这东西可以让gpu和显存的使用达到很高。。显卡风扇不好的要注意升温非常快,软件有温度监控。能通过这东西测试半个小时左右的卡一般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最好用ATITOOL来测试

网友:
不如用3DMARK2006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