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RC410T两分钟黑屏

楼主(2009-12-08):
昂达RC410TT用两分钟左右就自动黑屏不知道怎和回事

CPU核心电压1.12V
时钟0.39V
复位1.33V
参考电压1.33V
黑屏后主板无复位
各位大哥我想问一下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黑屏后全板无复位?
黑屏后电压时钟等都测了吗?
有故障的时候再把所有的工作条件都测一下

网友:
黑屏后
CPU
核心电压0.26V
复位0.45V
时钟0.39

网友:
注意CPU座有没有虚焊,VID线,电压IC可以先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