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PCI3000添加脚本支持新的硬盘

楼主(2009-12-08):
给PCI3000添加脚本支持新的硬盘

网友:
有钱人啊,都用UDMA版本了,可怜我还是用PCI版

网友:
现在都不先修改了
临时需要,临时修改

网友:
我的也是PCI的可以加脚本支持10代的希捷

网友:
我的版本比较老了,是2.01的,这样的用你的脚本支持新硬盘吗?

网友:
知道了待修 9代、10代盘的偏移地址
2.01一样可以读写固件,

网友:
。10的盘是不是可以加进去啊,但是不知道指令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转帖的吧

网友:
都可以,只要用y指令查看偏移地址,然后直接在修改对应项目的地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