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60G笔记本盘可就绪不认盘的数据恢复

楼主(2009-12-08):
  接到一个ST 2.5寸 60G盘,故障是通电可就绪,但是不认盘。如图:

  从图中VCR检测软件可以看出,盘能就绪,DRSC DRDY灯已经亮起,以为是固件问题,接上COM线,到指令模式查看,是不是固件问题,却发现固件正常,如图:

  已经完成自检,到此就可以判断是PCB板的问题了,一般这种情况重点检查接口数据传输阵脚,拆下PCB发现接口处有腐蚀的痕迹,如图:

  图中有块铜绿,清洗好PCB板,此点的线已经断开了,飞线连接好数据传输线,如图:

  修复好PCB板,把板安装到硬盘,再接上VCR检测,已经可以认盘,如图:

  查看数据都在,OK!成功恢复!

网友:
硬盘时间久了,这样的腐蚀造成不认盘还蛮多。这样的数据恢复还是比较爽的。

网友:
呵呵。又让你拣了个便宜,恭喜!

网友:
呵呵看来我也要注意一下这方面

网友:
有时以为很复杂的问题,拆开检查才知比想象中容易得多。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主要作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