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0A怪问题

楼主(2009-12-08):
我遇一F40A的板子,能开机也能进系统但LCD&CRT均不显示,显卡是好的,小弟请教各路高手了。

网友:
是本机显还是外接都不显。。

网友:
你为什么肯定显卡是好的呢?
不过这种机器在线更新BIOS(非编程器刷)有时会出这种问题,

刷新F40A前一定要注意声卡芯片对应的BIOS版本,

有高清相机上处图上来,要内存那一部份的,
我告诉你一个跳线位置,

网友:
显卡外是否是有一个VGA芯片...

有的话可能是它坏了

网友:
各位兄弟,显卡在别的板子上是亮的。显卡应该没问题,此版LCD和CRT都不亮啊,BIOS也和好板对调了,
还是一样,我换了个北桥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