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E2-X主板Chassis intrude问题求助

楼主(2009-12-08):
一开机出现 chassis intruded fatal error...system halted进入不了BIOS 清空COS 电池放电后按F2启用默认设置能进系统,但重启仍然会看到警告标语。不知道如何解决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chassis intruded fatal error...system halted

PS:我试过拔Chassis跳线 但没有用 不知道是不是跳线不对的问题

网友:
问题怎么没人回答呀,不能沉了

网友:
我有块这样的班子
你先看BIOS没有问题 的话应该是一个管子坏了就是跳线针上边一点点的那个

网友:
不知道怎么办华硕太烦了

网友(2010-10-20):
我已经碰到3块这样现象的了,再也不能沉默了,天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