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e 开机报0190错

楼主(2009-12-08):
接到一台R51e机子 开机报0190错误显示电量低 无待机 但是能开机  换过8734没好查周边电路也没发现坏的 劳驾有经验指点

网友:
8734你没搞错了吧

网友:
是IBM 的R51E吗?没印象了,它用的是8734吗?好像不是吧

网友:
不好意思 是用的是8724  机器刚刚给搞定啦 是R1171 烧坏啦 连接8724第一脚的一个电阻 200人民币挣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