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盒的故障,谁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09-12-08):
我有一个移动硬盘盒,因为数据线的插座坏了,想换一个插座。用风枪吹下插座换好后,插到电脑上总是不停地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跟这台计算机连接的一个USB设备运行不正常,Windows无法识别”,只要不拔下数据线每隔几秒钟就提示一次。是不是风枪过热,把什么元件吹坏了,芯片是JM20337,我怀疑是晶振坏了

网友:
先换晶振,看看先

网友:
1# 陈玉龙玉凤 晶振换了,还是老毛病

网友:
2# 维修牛牛 晶振换了,不行

网友:
把所有的地方都加焊一下,尤其是USB母头与板的焊点处。

网友:
5# sjdsj 我只动了这4个焊点,焊接的很好,不用怀疑了,支个别的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