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不加电

楼主(2009-12-08):
接到一台v3000 机器 945  芯片的  接电源无3、5V  待机芯片是51120的 查过待机芯片供电正常 发现电源芯片kb3910 无供电  看图3910 的供电是由51120 的19脚产生然后经过一个件转换的  一直没找到这个件 就直接从19脚飞线给51120供电脚 接电源后只出5V 待机电流在0.01----0.05 之间来回跳  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把你飞的线去掉吧,还是认真看看开机芯片供电电路的问题在哪里比较正确。还有就是开机芯片供电一般是直接来自待机供电电路,中间很少再经过别的元件的

网友:
ec的供电就是从待机芯片51120的19脚转换过来的  但是怎么找的找不到那个元件

网友:
找图纸看一下吧, 不要乱修,不然会故障扩大的

网友:
哈哈。。 哥哥,可以开飞机了哦,呵。

新诚达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无待机3V、5V你说 3910会有供电吗?

网友:
板子修好 原来就是3、5V的场管坏了 不能导通  唉 !

网友:
楼上哥们说的是 EC的供电时由待机3V提供的

网友:
这么简单问题搞了两天 太冤了

网友:
说的放松放松

网友:
板子修好 原来就是3、5V的场管坏了 不能导通  唉 !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8237-1-1.html

新诚达 -2 重复发贴

网友:
你好,我有两台AMD,615的V3000,一台电流上到0.26,一台上到0.42,两台都无CPU电压,无从下手,希望给指教下,谢谢!

网友:
建议先从北桥查起

网友:
对电感先对地打阻值,看看那路供电没有输出

网友:
对电感先对地打阻值,看看那路供电没有输出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同意

网友:
学习啦   这个板子一般都是显卡坏坏啊

网友:
重做北桥吧!!

网友:
EC的供电时由待机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