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电压低

楼主(2009-12-08):
G1电压是负34V  G2的才40多负电压   是那的问题啊

网友:
G2有个高压电容先拆下来看下电压有没有升  没有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一般是G2支路对地的元件有微短路造成的。如G2对地的高压电容。管座等。

网友:
单独测G2电压看看正常吗?一般情况多少是并联在G2的小电容漏电或者管尾座漏电等。

网友:
G2怎么会是负压 ?  除非高压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