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9-12-08):
一块科脑的945GCLM主板有十多个电容鼓包,原来的电容是6.3v K581我换了6.3V 1000UF的,换好后能正常开机,就是好像显示器有干扰的现像,(注显示器是没问题的),我想问问,那个K581的电容是几微法的啊,还有就是K681的电容又是几微法的啊

网友:
那是代码,根据代码查出型号,电容量就知道了。或者找到图纸,再也帮不了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代码那里可以找到啊!

网友:
贴片的代码好查,不是贴片的话真不好查。只有找图纸,找不到图纸,就没办法了。

网友:
580UF6.3V 680UF6.3V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换了6.3v1000uf 的话应该不算太大啊,这样的话显示有点抖动是其它问题??

网友:
有图纸的话就好找到电容容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就是没有图纸,谢谢你们了

网友:
如果电容的质量没有问题,那应该还有其它的原因

网友:
581就是580,681就是680

网友:
我的主板原来的电容是6.3V 1000UF 的···人家给我换成6.3V 820UF的也没有啥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