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23

楼主(2009-12-08):
英特尔D915PDT的板子,DDR,PCI     拿来跑00.  刷BIOS之后  开机00---23  三声报警声(内存)
内存1脚  1.25V  7脚 2.65V  91.92脚  3.3V
压北桥没反应
查看内存北桥没有断线

请教   这个该从哪里下手啊?

网友:
CPU座有无虚焊

网友:
BIOS型号搞对了吗?

网友:
跑23涮BIOS还有就是MCH  GPU吧 先排除程序有没有涮错 在换个BIOS芯片涮

网友:
好几块一样的板子的    其他上面读的

网友:
COM跳线跳上去没,没跳上去会这样的。。注意下。

网友:
把原来的BIOS刷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