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V星845主板从CI--C2--C3后到90不停报警内存不过!

楼主(2009-12-08):
一块V星845主板从CI--C2--C3后到90不停报警内存不过!量内存电压 1.3V  3.3V  2.6V
但是2.6V供电有点不足,只有2.56左右  请各位大师们指点!!!

网友:
搽金手指和内存插槽.用打阻值卡打阻值. 2.56V正压应该正常,DDR一代2.6到2.8V都正常!还可以测一下91 92电压和阻值!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换个内存看看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试一下

网友:
看看内存旁边的排组有没有问题  不行刷BIOS    加旱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