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帮帮忙高手!

楼主(2009-12-08):
17寸正屏。BENQ 正常用的时间灭了。。在点就不亮了 。。但是电源开关好使 能开能关。。。。但是屏幕上全黑。。
没信号显示。。。拆开看了。。里面没电容坏的。。不知道咋会事了。。高手帮忙看一下
信号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高手都在农场忙着摘菜,你这类故障用外置灯管来测试,区分故障是高压板还是灯管问题。

网友:
高压板.灯管.建议送专业维修店维修

网友:
看样子,要学会偷菜,要不然,难以与高手们打成一片!!!

网友:
高压板伱检查哈 !

网友:
看看有沒有12v,5v或3.3v然後送些菜來給大蝦們

网友:
明基液晶常坏C5707高压管,高压包焊点出现虚焊

网友:
你的型号也没有,故障也没表述清楚,别人都不好给你说啊

网友:
首先排除虚焊,然后就是C5707软击穿,4个逐一拆下来测量,它是明基显示器使用较多的三极管。

网友:
这种情况类以虚焊,看一下高压部分有没有虚焊的可能,再查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