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 865 一开机跑D3

楼主(2009-12-08):
INTER 865 一开机跑D3,测量内存供电为 2.61V 时钟电压1.15V 91 92脚电压为3.3V 不知从哪维修?

网友:
如果你的是绿色的INTEL的主板你这个一般是BIOS或IO的问题
是BIOS的话你可以发全型号
看我又没有BIOS

网友:
是绿色的INTEL D865GLC/D865PESO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刷BIOS 或者换个IO

网友:
刷个BIOS就OK了!

网友:
先刷个BIOS再说

网友:
我觉得也是BIOS

网友:
楼上都答完了。确实是刷个BIOS先。然后就是IO

网友:
今天我也是和你一样的板子 故障也是一样的,楼上的朋友们说的对,刷个BIOS就好了!!!
赶快去!!!!就是不好刷,bios文件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