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口,超级终端,修希捷硬盘的指令,N4双逗号22的双逗号怎么打啊?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12-08):
COM口,超级终端,修希捷硬盘的指令,N4双逗号22的双逗号怎么打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
就是连打两个逗号呀!!!

网友:
N4,,22

网友A:
原来是这样!为什么输入N4,,22后按回车键,没什么反映,《硬盘信息都有}还是就是那样,等到让硬盘自动停转后输入停止指令,我是刚学的看帖自己做了个COM口来修希捷硬盘,连接正确后,真的还能读出硬盘信息,很高兴,但就是在T级下做A级自校准输入N4,,22回车后,不知道上面出来什么数字是在维修中?请版主各位知道的朋友提示一下,谢谢!!!

网友:
你可以进安全模式F级加载LDR做SF的做好回写ATA模块编辑ID

网友:
原来是这样!为什么输入N4,,22后按回车键,没什么反映,《硬盘信息都有}还是就是那样,等到让硬盘自动停转后输入停止指令,我是刚学的看帖自己做了个COM口来修希捷硬盘,连接正确后,真的还能读出硬盘信息,很高兴 ...
引用 网友A:

N4,,22
回车
CTRL +T

网友:
原来是这样!为什么输入N4,,22后按回车键,没什么反映,《硬盘信息都有}还是就是那样,等到让硬盘自动停转后输入停止指令,我是刚学的看帖自己做了个COM口来修希捷硬盘,连接正确后,真的还能读出硬盘信息,很高兴 ...
引用 网友A:

N(x),,22,回车后要按ctrl+t来运行,x为从设定的级别.22的意思是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