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545不开机

楼主(2009-12-08):
此机不能加电,也没有此机
电路图
,发现一五角集成块发烫: U19 上面写着90106 是3.3V稳压块吗?
不开机

网友:
不敢肯定的回答你,还是等高手来回答吧

网友:
先测测这个ic后面有没有短路。

网友:
在不能查的情况下,先换掉。